如何检测密封性能?

楼主(2017-05-07):
公司最近新项目产品:PCBA(LED发光)板安装在反光板、受光板中并通过超声波焊接打玻璃胶密封,现在需检测密封效果,咨询一下有哪些工艺检测手段?或检测方法、设备;有点类似于车灯。车灯如何检测密封?

网友:
车辆类有标准可查GB/T 10485-2007

网友:
放到水中吹气,好多额玻璃类的设备或者物件,都留有一个小尾巴,这个小尾巴就是工艺需求的。只要吹气没有冒泡,密封就能保证,然后回过头来把气口堵上就行了。气口放在不影响美观的位置,在塑料或者玻璃成型的时候就应该提前考虑到。

网友:
楼上方法最实用,关键考虑效率

网友:
1.浸水法。冲气泡水。精度不高,便宜。
2.减压法,充气看压力表。精度不高,便宜。
3.泄露仪测试法。精度高,不便宜。

网友:
采用水压与气压检测密封性有很大的区别,看你密封性能达到多少;我们做汽车零件,水检测压力大,气压能通过的水压通不多的

网友:
车灯是用气密性检测仪!

网友:
密封性的话,可以找厂家定制一个气密性工装,有一个密封腔体,把产品放进去,然后充气,如果产品漏气,就是需要给整个工装充气,如果不漏气,就是除去去产品体积的部分充气,压力不同,我们产品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应该用气检吧,水检需要烘干,气检用容积法活压差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