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厚不锈钢板圆形平面磨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厂里的是带吸盘的龙门磨床,问题是不锈钢没法吸啊!圆形的加工件也不好固定,搞成方形的倒是可以四个角用铁条包着,有好的办法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小件可以找台立磨。
大件可以做真空吸盘或是用8个30的孔来做定位(这样定位,在控制平行度方面会有不足,需要先把板材校平)

网友A:
真空吸盘比较好吧

网友:
实在不行,去做一个简易夹具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比较好吧

真空吸盘怕是平行度不好达到吧

网友:
做几个等高柱,用真空吸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盘怕是平行度不好达到吧

两面都磨的话,平行度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面都磨的话,平行度问题不大

这么大的直径,用真空吸盘肯定会有弹性变形,磨的时候很平,取下来的后因为弹性形变又会变得不平了

网友:
平行度是0.05 平面度0.12  公差对调一下是否更好!

网友:
或者加工一个差不多大的钢件工装,用螺丝固定上磨吧!先做沉孔,磨好在打通

网友(2017-06-16):
压机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