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个椭圆工件的夹具

楼主(2017-05-08):
       1个椭圆外形的铝件,要外表面拉丝。现在用下模是导轨模,上模是装夹模。通过导轮拉着装有拉丝轮的部分沿工件外形轨迹运动。
       但现在一算,价格太高了。这个用于装夹的模具就要4万左右。还有其他办法装夹工件吗?求高手指点。(铝件内部不是规则椭圆,铝件也不是实心工件,没法在内部直接用气缸撑住固定。)

绿色是工件

绿色是工件

网友A:
这样的一副夹具要4万多?工件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一副夹具要4万多?工件有多大?

1000*750,上下模共厚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750,上下模共厚90

你搞这么大的一块材料,价格肯定是高了,为什么不设计成结构形状,完全不用这么厚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多片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这么大的一块材料,价格肯定是高了,为什么不设计成结构形状,完全不用这么厚的

下模要与导轮配合,要使抛光拉丝的那部分整个的移动轨迹与椭圆外形轨迹配合。上模要有涨紧作用(目前只是画个样子表示这里有涨紧模,主要在下模上)。装夹部分还要旋转。
设计成什么结构可以使装夹部分可以固定在旋转轴上并稳定旋转?(图上的下模下面有根旋转用的轴,只是看不到)
我也想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多片拼起来,

本来就是个非圆,还要通过导轮做为仿形,使拉丝部分沿椭圆外径移动,夹具本身要旋转。椭圆也是有同心度的。。。多片拼起来,装配要求就太高了。

网友:
考虑立起来怎么

楼主:
平放可以放,就是成本高。立起来要怎样的结构降低成本?

网友(点评):
如果能立,可以工作用托辊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