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检具的简单求助!

楼主(2017-05-08):
被测工件要求:节叉在1N.M作用下,转动径向间隙不大于15分。

楼主:
我做的检具

楼主:
我的检具就是加砝码打表,然后测量前与测量后差值近似为转动量。实物做出来,做个几次测量。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花键-节叉之间间隙太大,哪怕是螺栓拧紧后,手感都能感觉出有很大间隙。现求助:能否在此基础上改进?大体方案如何?

网友:
花键做成轴向有锥度的吧

网友:
我以前是用平行线联轴器加长的弹簧钢做的。10cm长呢。联轴器两段加线数高的编码器。。。。那样控扭矩。。。。现在😊我都用应力片了哈哈哈

网友:
淘宝不是有卖0.5模的齿轮吗减速机反过来。双层齿轮。用码盘多省事表还得眼看是花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