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时选型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供应商的

楼主(2017-05-08):
       大家设计时基本部件比如电机,气缸、执行机构等的选型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供应商的,网上的话,一般在什么类的网站,阿里巴巴?反正淘宝上很方便但没什么靠谱的供应商

网友:
淘宝,阿里,先找到东西再说,小的少的直接就拍了,大件大量一般都去实地考察一圈

网友:
有客户指定品牌的,长期供应商,网上找的,供应商推荐的,自己找上门的

网友:
之前做非标自动化的时候习惯用上隆的件,加了他们的技术支持和网站。气缸啥的用亚德客或者festo,也有官方的技术支持,后来下载了新迪3D Source,一些不常规的3维模型可以在上面选

网友:
技术要求、价格、服务

网友:
一般就近吧。供货期也相对短

网友:
米思米,上隆,怡合达,三益可以试试基本都有3D模型

网友(2017-07-25):
三益是很么鬼

网友:
一般是阿里。找的是厂家直销的,可定制的,这样一般后期会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