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一般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7-05-08):
滚珠丝杠一般用什么电机?

网友:
我直接伺服电机带着同步带走
也可以伺服电机带着减速机走

网友:
一般用伺服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或者步进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也有用同步带的

网友:
一般都是伺服电机吧

网友:
看用途,要求不高,普通电机也可以

网友:
滚珠丝杠还有用异步电机的呢,关键是你的需求。

网友:
看你的用途,一般是伺服电机,普通的也行

网友:
高精密配件当然是配高精密的电机了,伺服电机多一点,步进也有会用的

网友:
滚珠丝杆一般不用加减速机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直接用弹性联轴器联接到滚珠丝杆,精度才高。滚珠螺母要用双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