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那些详细的产品目录是怎么做起来的?

楼主(2017-05-08):
请教各位大神,近期有在米思米上寻找一些配件,发现那些产品的信息很详细,都在一个表格里

这个表格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供应商提供的

网友B:
这些都米思米找外面软件工装做的,比如这个软件:

网友C:
这些表格是在米思米官网上查询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表格是在米思米官网上查询到的吗?

对的呢  很好奇这些表格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提供的

数据应该供应商提供的  他那个表格是输入数据后自动生成呢?  还是通过CAD二次开发  直接转出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表格是在米思米官网上查询到的吗?

对的呢   很详细

网友D:
米思米那个是有专门的3D建模软件公司做的3D产品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米思米找外面软件工装做的,比如这个软件:

就是输入数据  然后自动生成表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那个是有专门的3D建模软件公司做的3D产品目录。

谢谢您回复       真的做的很好

网友D:
不过米思米的那个做的也很好,不过不是我们做的。大概的功能选型,用户体验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米思米的那个做的也很好,不过不是我们做的。大概的功能选型,用户体验都是差不多的

您是做软件这方面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做软件这方面的吗?

我是专业做软件建模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3D选型界面,表格界面都可以做的。有兴趣可以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专业做软件建模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3D选型界面,表格界面都可以做的。有兴趣可以私聊。

方便的话 您可以加下我QQ2881925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