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将多种型号的轴承添加到同一配置的方法

楼主(2017-05-08):
现在要将一系列的轴承添加到同一配置中(轴承零件可以直接从麦迪中调出来),而不去更改零件图的草图尺寸,该怎么做?

比如说做6系列深沟球的配置,大家要在图纸中每个配置更改尺寸吗?这样很复杂啊,实际上,标准件的零件图都可以调出来啊

网友:
在帮助里找“系列零件设计表”

网友:
不改尺寸还想出多种型号,做梦呢。
多种型号,还没有配置,Toolbox库不就是这么操作的,因为人家有自己的数据库。
还有driveworks插件
solidworks设计自动化插件简介:driveworks
http://www.cmiw.cn/thread-382432-1-1.html

网友:
一个配置对应一个型号
概念不能乱哈

网友:
SW还是按它的规则出牌,想偷懒没门儿

网友:
麦迪生成的时候,可以设置的,是多配置,还是多个零件!或者类似于2楼的,系列化零件,不过那个需要你知道轴承的每一个建模参数,每一种轴承对应的尺寸,估计楼主是没心情做系列化零件了!额外说一嘴,系列化零件,必须用office,wps不可以,两个软件连接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