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试验设备的频率疑问探讨~大神请入

楼主(2017-05-08):
     最近开展的一台汽车零件非标振动试验设备,机架都铸造好了,但因动力配件没订下来,导致这个项目迟迟不能装配起来;
    现在如下难题想请教下社区大神:
    如图是汽车零件的结构的模态分析表,里面有第一阶频率要求达到30HZ;此为该设备的重要研发指标,因此动力配件也按此频率选择的
动力配件的选择:

      伺服油缸网上供货渠道比较少,一直没找到;所以只能上伺服电缸了,但问了两家,他们所能达到的频率远比30HZ低,上海有一家是松下的电机能达到10HZ,江苏也问了一家最大才5HZ。
       综上所述,问题就在于目标要订30HZ,但现在的配件都无法达到这个值;我在怀疑是否设计目标确定是错误的,但之前我们到试验厂家做过测试,他们的设备都能达到很高的频率:
是我这边频率概念错误?还是没有找到对的动力配件?哪位大神能给个高见~~

网友A:
频率范围没问题。估计你对用啥动力还没概念,可到试验机厂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没问题。估计你对用啥动力还没概念,可到试验机厂去了解下

去上海汽车检测中心好几次了,他们的标准设备是采用的电动振动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上海汽车检测中心好几次了,他们的标准设备是采用的电动振动台

和他们参数范围差不多,就选同种设备啊

网友B:
我们这里的使用变频+机械振动器的平台可以1到50HZ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使用变频+机械振动器的平台可以1到50HZ振动。

大侠,这是你们自己研发得设备吗?有没有该设备得资料分享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使用变频+机械振动器的平台可以1到50HZ振动。

大侠单位的设备挺完善啊,求相关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这是你们自己研发得设备吗?有没有该设备得资料分享一下,先谢谢啦~~

不是我们研发的,是国外一个厂家做的,我们是使用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们研发的,是国外一个厂家做的,我们是使用方。

那你们这台设备的负载是多大?能振动最大多少重?

网友C:
楼主,毫不客气的讲你周围是一堆板五,包括这个论坛里,你找一个专门做振动台的公司好好咨询一下,如何下手。
振动台,先分析要求,人家让你按什么曲线玩,变幅多大,频率范围,不能像论坛里某个白痴建议的那样用凸轮,只有某些简单的情形才可以,绝大多数都不行。要熟悉各种作动机构,有的频率不是谁都玩的了的,人家的高频电振台也不是电缸做的,那个振幅很小,特殊情况下还得搞组合,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毫不客气的讲你周围是一堆板五,包括这个论坛里,你找一个专门做振动台的公司好好咨询一下,如何下手 ...

言之有理,感谢大侠的建议,分析问题挺专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使用变频+机械振动器的平台可以1到50HZ振动。

请详细讲讲这台机器的动力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讲讲这台机器的动力系统。

从图上主要的部件基本都可以看出来,一个焊接平台两侧各分布2个20KW的变频电机,一共4个,每个电机驱动4个机械振动器,图上唯一看不见的是平台下方有气垫构成的弹簧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主要的部件基本都可以看出来,一个焊接平台两侧各分布2个20KW的变频电机,一共4个,每个电机驱动4 ...

谢谢。再问下那机械振动器的振动原理,电机转一圈,机械振动器振动几下?

网友(点评):
机械振动器有一个偏心块,电机转一圈,偏心块也转一圈完成一次振动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问下那机械振动器的振动原理,电机转一圈,机械振动器振动几下?

哦,谢谢回答。
这种方式也适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