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N10系统,安装Solidworks2012,运行非常卡

楼主(2017-05-08):
  如题,本人最近买了台新笔记本电脑,电脑配置如图。安装Solidworks2012  64位版本后。软件运行起来非常卡。什么操作都又慢又卡。这是什么原因?、还是说系统不兼容???

网友A:
很正常的,win10于2015年7月发布,Solidworks2012在2011年9月发布,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win10于2015年7月发布,Solidworks2012在2011年9月发布,你说呢。

这就有点麻烦了。刚查了一下,好像目前支持WIN10的,只有SOLIDWORKS2016了,但是用2016画的图,在低版本的SW里又打不开。真是悲剧了。

网友(点评):
存档存为低版本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高版本的,存不了低版本的。

网友:
win7出来后说比xp好很多,结果各种不兼容,各种卡,win8出来后又吹牛逼一通,结果win8很坑爹,win10出来又说是翻天覆地变化,结果又是个坑!
为啥windows系统不断更新?目的就是垄断!预判能力很强,比如安卓系统就很悲催了,成了公共汽车。
建议大家最好用低版本的,对电脑要求也低,运行速度也快。

网友B:
看你这配置,CPU与内存都OK;但你显卡是啥样的?显存是多少?

网友:
我以前去SW官网看过,貌似只有2016及以上版本才支持WIN10,不过也有一个大侠说2012完美运行,@老范FXD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如果大侠找到了,跪求分享一份,我也想要这种2012版完美运行WIN10的版本

网友(点评):
昨天把2012的卸载了,装了2016SP5的,还是卡。感觉这台笔记本用来画图要彻底没戏了。沮丧啊。

网友:
这笔记本配置已经比较高了,我的台式电脑配置没有你的高,用WIN10,安装SW2016。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想用台式的,但是台式的带着不方便。昨天装了2016SP5的,还是卡。悲剧啊。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请问哪里下的SW2016?

网友(点评):
别人给的,10多个G

网友:
我的也是WIN10 ,运行SW2015有点卡,运行SW2016好像好点。因为公司用的都是15版,16版很少用,也没有专门进行过测试,尽凭感觉。

网友(点评):
昨天装了2016SP5的,还是有些卡。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能正常运行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配置,CPU与内存都OK;但你显卡是啥样的?显存是多少?

显存是2G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存是2G的

那照理说应该不会这么卡的啊,你显存2个G,也还是可以的;我这边是4个G的台式机,很顺畅的;你硬盘有固态的吗?

网友(点评):
我的硬盘是机械式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把软件安装在固态硬盘上,对于软件的运行有一个的提升效果;但不是主要,还是要看CPU和内存的

网友:
有可能显卡驱动程序不匹配,我的一个笔记本电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驱动我也装了,没问题。win10的真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照理说应该不会这么卡的啊,你显存2个G,也还是可以的;我这边是4个G的台式机,很顺畅的;你硬盘有固态 ...

这是我显卡的数据,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显卡问题,驱动也安装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显卡的数据,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显卡问题,驱动也安装正确。

嗯,那显卡是没问题;这样来说硬件都还好啊;那你系统呢,运行是否太久了,导致垃圾文件过多

网友(点评):
这是刚买的电脑啊。

网友:
1兼容模式运行,2用高性能显卡运行

网友:
电源选项改为高性能,显卡切换到独立显卡模式,也许有用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没解决的话,我来回复

网友(点评):
原来是win10家庭版,后来换装了一套WIN10 专业版。问题就解决了。花了我200大洋啊。坑........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专业版,不需要花钱。

网友(2017-06-07):
我也是WIN10专业版,不需要花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