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变径槽轮怎么建模?

楼主(2017-05-08):
白色的变径槽轮怎么建模?

网友A:
要很准确吗?

网友B:
旋转建模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建模知道吗

嗯,当然知道,变径旋转切除,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很准确吗?

不要的

网友:
选在径向平面草图,然后旋转切除;这类都很简单的,你别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