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剖视图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请教社区的朋友们,我用SW出图,安装制图要求:轴,螺栓等是不剖的,如下图
想做成如图轴,螺栓不剖,可是SW设置轴不剖,螺栓不剖就成下图,想问下,SW能不能做成CAD截图的样子吗

网友:
可以的呀,虽然会很丑

在视图那里右击  属性  剖面范围  在剖视图上直接点取不需要剖视的零件  即可。

我以前在结构树里选择,经常出现你图示的样子,后来直接在视图上点击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网友(点评):
我就是在属性里面选的啊,轴如果不剖的话,那么两个螺钉就没办法全部显示啦

网友(点评):
那轴局部剖如何

网友:
你CAD里的轴、键也是剖的好不。。。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全部剖,轴就只在键那个部位做个局部剖

网友(点评):
直接一个全剖搞定了。。。想不通为啥要和CAD画到一样。。。

网友:
那就轴还是剖吧,不剖轴确实看不到螺栓的。然后把轴的剖面线选择 无。

网友(点评):
可以单独设置某个零件没有剖面线吗

网友(点评):
哦哦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谢谢啊

网友:
CAD那叫轴不剖吗,那明明是局部剖,你机械制图都还老师吗。
既然CAD图里用的是局部剖,那solidworks也一样,solidworks里的局部剖工具叫断开的剖视图
另外说一句,这剖视图有多种画法,除了全剖还有局部剖呢。而且也没有什么严格规定说轴不能剖,谁告诉你的。剖与不剖都是为了让车间看懂你的图纸来加工零件和装配设备。你不剖了,车间看不懂装配图了,还不是请你老人家下楼来指点一二,你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不剖指的是不是全剖那种,我现在就是想在轴不剖的情况下来做,好吧。就是想要那种图,跟没事找事没有关系,

网友:
CAD里的剖面线是手动添加的,SW里面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
剖不剖是手段,目的是交流。
既然是手段,那就不是绝对的。

网友(2020-05-26):
sw有剖面视图排除零件的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