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工程图,如何更改零件线型?

楼主(2017-05-08):
如题,把部件中某个零件线型改成双点划线,如何操作?

网友:
双点划线还真没用过,改成虚线用过
布局下面的“边显示”命令你捣鼓捣鼓

还有1个笨办法,先用边显示--拭除直线,再用草绘画条线,最后修改线造型

网友:
还是说你要把装配体中的某一个零件的边的线性都改为双点划线?
那就用布局下面的“元件显示”命令

网友(点评):
元件显示第一步操作就是要选择视图啊(有所选视图、这个页面、所有视图三个选项),然后点确定,然后选择遮蔽,点击要遮蔽的元件,确定,就可以了啊。

网友:
在草绘一栏,  选上要变的边, 右键 在线造型里改,

网友:
工程图模式下,“布局”--》"元件显示"--》然后会出现瀑布菜单选项,就在里面慢慢摸索就OK了

网友:
点击线形符号,打开线型找一个闲置的线型,设置为需要的线型后关闭,就可以用置换功能置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