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手设计求助

楼主(2017-05-08):
各位前辈高手.

    遇到一个小麻烦, 如下图所示, 需要设计一个机器人抓手, 抓取一个方框形的夹具, 工件由操作工事先固定在夹具底面.

   抓手抓取夹具后, 需要在其周边留出空间, 以允许刀具沿着该间隙运行一周.

   夹具重量2Kg, 尺寸200x300x10, 夹爪除去法兰后的厚度不能超过50mm, 刀具宽度5mm.

   也就是说需要在抓手上设计抓持机构, 且在运行时, 不能与工具干涉.

   有没有类似机构可以参考, 谢谢!

悬空抓手

悬空抓手

网友:
细长杆,销定位.铁的电磁铁吸,
其他材料只能三爪伸进孔里钩了拉紧贴死.
难道不能抓反面么?切削更方便啊.

网友(点评):
切削时如何让位呢? 反面不能用, 有东西在下面.

网友:
考虑异形弹性卡爪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原理上就象平时那种弹性夹头,结构上适合你的工作状态。

网友:
可以考虑从夹具两边夹紧移动,增大夹紧力。

网友:
还有切削力,定位面很小。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协调。
夹具中间钻孔用心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