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加工这么深的锥孔?

楼主(2017-05-08):
请问哪家公司可以加工真么深的锥孔?

网友A:
电火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加工。。。

这深度的锥孔也可以?

网友:
设计之初应该考虑加工的可行性,
所以,是否经过工艺评审?
在可能的情况下改成组合结构,是最经济的制造方式

网友:
要求不高,自己做加长钻,镗

网友:
图纸都不全。没法说,材质,光洁度,数量,公差,

网友(点评):
果然是机加小牛

网友:
需要看楼主对锥孔的要求,表面粗糙度什么的

网友:
这么深,锥孔 水刀试试

网友:
对,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做成装配式更好。

网友:
大型的加工中心,类似于这种深孔的塑料模具,水平深孔钻加工设备,其原理是枪孔钻孔方式的,钻头是单刃钻,后面有一个高压油孔,边加工边注油,用高压油将切削排出;所以想找这类设备去加工店都能找得到。

楼主(2017-06-14):
谢谢大家的回答,这么晚回复,已经找到了,后来用铰刀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