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无缝丝杆

楼主(2017-05-08):
如题,有没了解过

楼主:
还有同品牌同规格丝杆螺距大小与精度相关吗?

网友(点评):
难道是无缝管丝杠简称?

网友:
有缝丝杆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那是材料表面完好无损的丝杆的自由式。这是玩笑了。

网友:
会不会是无牙螺杆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是不是口误啊,有无缝钢管的

网友:
是指消除传动间隙的吧

网友(点评):
间隙一般可调的,为负

网友:
只听过无牙丝杆,没听过无缝丝杆

网友:
网上百度了一下,看到有“空心丝杠”的说法,没有搜到“无缝丝杠”。
所以有可能就是“未来第一站”大侠说的——“无缝钢管丝杠”的简称。
大侠是从哪里得到的名称?可以顺藤摸瓜 搜索下具体。
联想下当下 标题党 行为 很多都是简单的原理,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博取眼球说的高大上。
就好比机器人,你说几轴联动的机构别人感觉一般般,说个机器人 立马感觉 可行 高大上

网友:
无缝钢管制作的丝杠。

网友:
丝杆都是滚压轧制而成,哪有无缝之说,只有空心与实心丝杆之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