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器人选型疑惑?如何让Z轴在碰到产品后停止并且不损害机器人

楼主(2017-05-08):
       如题,有一个工位是装卡簧的,要求卡簧与轴肩的间隙为0.015-0.2mm,轴是竖直向上的,且卡簧从上到下安装。注意因产品公差,每个轴肩相对于工作台面的高度都是有差异的。       我一开始想的是用机器人带着夹具先对准轴肩,当夹具碰到轴肩时机器人停止,机器人记录Z轴数据,然后运动到卡簧工位,机器人抓取卡簧,当夹具抵住卡簧时机器人记录Z轴数据,通过记录的数据就可以知道装配时的Z轴行程了。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我问的是爱普生的代理商,里面的技术告诉我不能这样做,会损坏机器人,因为机器人不能靠碰撞停止,她建议我添加一个爱普生的附件,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感知是否碰到产品。现在这个压力传感器太贵了,我们用不起来。目前有考虑加基恩士的位移检测,但是感觉很麻烦。
       目前的型号为LS6-502 ,不知道是不是那边技术不够了解还是四轴真的没有这个功能?(如何让Z轴在碰到产品后停止)若是有其他品牌的机器人也可以推荐一下哦

网友:
采用气流计量装置改装

网友:
机器人第四轴在碰撞后会异常报警,所以你现在这个动作确实不可行;能否在卡簧装夹位置出增加感应器判断是否安装到位?

网友:
轴在碰撞后会异常报警,所以你现在

网友:
用测距传感器可行啊,将测距传感器安装在机械手前端,测量到轴面的距离,可以在不运动到轴肩时就能够计算距离

网友:
以轴顶端为基准,将夹爪取部分做成1个单元,此单元与机器人之间连接加弹簧,让机器人控制在弹簧形变范围内停止,此时夹取部分与相碰,又不会过载,然后夹爪下降,推卡簧到位。

网友(2021-09-11):
加弹簧或者机器人末端开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