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整形:长方截面 薄壁直筒件 侧壁内凹

楼主(2017-05-08):
如图 长方截面  薄壁直筒件, 1.2mm不锈钢,橙色箭头处线是焊缝位置,焊接完成后焊缝所在位置内凹,中间处最大,0.3至0.6不等, 2端逐渐减小直至0 。
因截面尺寸手无法伸入用锤敲,设计了如下整形钳

利用右边的丝杆可以使蓝色钣金件在内部往外撑焊缝侧壁,  但撑到侧壁不凹时,拿出整形钳,又有少量回弹。今晚准备做实验,整形钳保持位置撑一晚上,明早看回弹怎样。

怎样保证不回弹呢,要撑的外凸一点么,保持时放恒温箱里加热有效果么?

网友:
还是考虑在焊接时尽量减小变形量,内部使用工装反变形,优化焊接参数等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albert.tang

网友:
在旁边火焰边烧边浇冷水。

网友:
撑住后保持形状,通过加热会释放一点回弹的应力吧

网友:
汽车修理钣金一样   拉拔

适合小范围

网友:
选择合适的焊接工艺,焊接前用工装反变形更好点,焊后校正效率太低。

网友A:
我们这边焊接多,消除变形的经验充足;施焊过程中,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大的水冷板,接通水冷机,焊接过程中就能达到消除热应力的作用,并局部增加风冷,此类焊接重要零件精度方面还是很有保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焊接多,消除变形的经验充足;施焊过程中,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大的水冷板,接通水冷机,焊接过程中 ...

焊接过程中加速冷却,实际是增加内应力,想减少内应里应该是保温,缓慢冷却。加速冷却导致焊道马氏体组织增加,裂纹增加的可能性大大增高,焊缝机械性能降低,受力焊缝不能用此工艺。加速冷却确实可以减少焊缝变形,但内部应力是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过程中加速冷却,实际是增加内应力,想减少内应里应该是保温,缓慢冷却。加速冷却导致焊道马氏体组织 ...

大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们这边水冷机构,有散热的作用,但急速冷却到没有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校形的效果如何?有结果了吗?

楼主:
没效果,还是回弹到最初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