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擦力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7-05-09):
       论坛的各位大神们我想问一下滑动摩擦力的计算细节,百度一下的公式f =μN,   F=μFN这两个哪个正确,还有物体的正压力怎么计算,例如1200/80/3的铁板在斜坡输送带上行走怎么计算滑动摩擦力是多少?

网友A:
阻碍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力叫做摩擦力。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
摩擦力分为静摩擦力、滚动摩擦、滑动摩擦三种。
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发生滑动时,接触面间产生阻碍它们相对运动的摩擦,称为滑动摩擦。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的大小和压力大小有关。压力越大,物体接触面越粗糙,产生的滑动摩擦力就越大。
增大有利摩擦的方法有:增大压力、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压力的大小等。减小有害摩擦的方法有:①减小压力②使物体与接触面光滑③使物体与接触面分离④变滑动为滚动等。
F=μ×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碍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力叫做摩擦力。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 ...

定义我知道,主要是FN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我知道,主要是FN是怎么算出来的?

FN其实就是重力 啊,G=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其实就是重力 啊,G=mg;

ok

网友:
看了一下题目,这个是在斜坡上的,FN是一与重力和斜坡角度有关的值,FN=G*SinA A为角度

网友:
提醒一下,要分清楚静摩擦系数和动摩擦系数

网友:
大哥,你没学过物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