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款机的键盘要用金属?

楼主(2017-05-09):
为什么ATM提款机的按键要用金属?

银行的ATM机一般都是金属数字键盘,它有防止泄密的好处。 想一想:当你用手指按下密码之后,键盘的温度就会被改变。如果我们在交易刚成功之后使用热感应相机拍下照片,就能通过看照片获取密码。(可能发生在百货公司)

看上图,你可以发现5是最后被按下的(因为5最红)。实际上密码顺序是12345,你可以通过观察颜色深度来判断。 而金属键盘的优点是金属导电率高,温度的变化特别快。就算有人用热感应照相机拍下了图也很难观察颜色判断顺序。

为什么笔记型电脑的电源键有特定的标志?

开启状态由下图表示:

电源切断由下图表示:
因为电源按钮是为了控制开启/关机(待机)的,所以用了这样特定的符号。

电源线上的小圆柱形物体是用来干嘛的?

没错,这个小物体是故意装上去的。这些“小疙瘩”被称为铁氧体磁珠或铁氧体扼流圈,它们存在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

简单点说就是用来减少不必要的信号或噪声。

我们都知道,当两个电磁设备通过电缆连接之后,这根电缆就扮演着天线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像所有天线一样,这些电缆也可以接收、传播从其他不相关的设备中传出来的信号。结果产生噪声或是无用信号的干扰。

这就是铁氧体磁珠存在的必要性,它能消除广播信号,确保电缆不会发送计划外的其他任何干扰性信号。

如果你打开这些小疙瘩,你会发现里面有用铁氧体做成的小圆柱体固体,它本身就带有磁性。

铁氧体是由铁的氧化物(也就是铁锈)结合其他金属做成的,黑色、硬、易碎。但它的磁性能有效消除干扰。

来源:高质量生活知识。

网友:
第一个以前还真没想过

网友A:
被取款机密码盘触电的路过!还是220V的电!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取款机密码盘触电的路过!还是220V的电!

还让不让人活,取自己的钱也要被电!!

网友B:
我第一感官是金属键盘有一定的硬度,经久耐用~

网友:
涨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毕竟是全球共用的产品技术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第一个赞!!真是想不到,楼上+1,在建行ATM取钱被电过,不过好像是漏电,没有220V

网友:
学到冷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感官是金属键盘有一定的硬度,经久耐用~

同感大气

网友:
原来金属键盘有防止密码被盗的作用

网友:
方便清洁工擦洗吧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金属耐用,不会给取钱的暴力分子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