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5步,彻底搞定螺纹攻丝及常见问题!

楼主(2017-05-09):
1. 从图上知:
P表示螺距是牙到牙尖或牙底之距离。
通常表示方法为 M3×0.5 此0.5就是螺距,单位是mm。
(M代表Metric公制),3代表公称尺寸,所谓尺寸就是螺牙的最大径或内螺纹的最大(根)径。
2.一般螺牙如果规矩的话,则大径(或根径)必须符合螺牙的公称尺寸,而中径(内螺纹同)及小径(内螺纹称内径)必须符合规格上所查到的数字如下表(公制标准粗螺纹)。
尺寸
螺牙
大径
中径
小径
小径
中径
内径
M2×0.4
2.00
1.740
1.567
M3×0.5
3.00
2.675
2.459
M4×0.7
4.00
3.545
3.242
M5×0.8
5.00
4.480
4.134
M6×1
6.00
5.350
4.917
尺寸
螺牙
大径
中径
小径
小径
中径
内径
M2×0.25
2.00
1.838
1.729
M3×0.35
3.00
2.733
2.121
M4×0.5
4.00
3.675
3.459
M5×0.5
5.00
4.675
4.459
M6×0.75
6.00
5.513
5.188
如果是细螺纹则间隙变小,其大,中,小径变随之改变。
3.英制牙则相同只是螺距的表示法为1英寸内有多少牙,如: 1/4-20UNC,即外螺纹1/4”大径(6.35mm)每英寸有20牙。
UNC(UNFIED THREAD)
C表粗牙;
F表细牙;
EF表极细牙;
C,F,EF各有不同螺距

4.螺纹规的用法(分螺柱,及螺圈)
了解构造

(1)T(通)端通常比Z(止)端长;
(2)英制中间有一条沟者为通端;
(3)一般为硬化(淬火)之钢料研磨,很脆掉在地上会断;
(4)经长期使用会磨损,一般在10000次以上需再检验。

B.使用方法

必须经品保检验合格或合格标签(贴在盒子上)者才得使用。

长期使用必须用约1万次(可以估算)后送检合格再用。

以戴手套的拇指,食指夹住轻旋,忌用大力,则T(通)端施到底为合格,Z(止)端为进1~2牙后,不再进入为合格,绝不可用大力,当用完螺纹规后,必须要以干净的软布将螺纹规(样圈或样柱)予以擦拭干净,涂上防锈油后装回盒子里。

C.攻牙的正确方法
(1)选择合适的丝攻

丝攻有一攻,二攻,三攻,一般我们用第三攻,除非很厚的板材,才分一,二,三攻一般用机用丝攻(只有一次)即可。

5.首件必须经螺纹规检验合格,如不合格则可能下列原因:

(1)丝攻不合格(磨损或不良)

(2)合格的孔径(攻牙前)如果孔太小,因磨擦力大,会加大攻牙的困难度,同时丝攻较快磨损,反之孔太大,则可以轻松的攻进去,但是牙的品质就很差,因为牙的小径会变大,相对螺丝螺母的结合力不足,容易滑牙.以M3×0.5来说,正确的孔(一般铁材)应为2.50~2.65之间,如果太大则不易获得良好品质的牙。

(3)丝锥与工件不垂直。

(4)丝锥不清洁,把铁屑夹入导致牙变大。
(5)铁板牙内含铁屑或或杂质未清除,导致螺纹规检验不合格。
(6)丝攻未擦油,磨擦力太多导致牙有破裂情形。

(7)攻牙机不良,轴有晃动情形,导致牙变大不合格。

网友A:
比较基础,多发些技术贴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基础,多发些技术贴还是好的~

OK!我尽量

网友:
重温了一下螺纹的基础知识,温故而知新

网友:
很基础也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