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圆柱版筒的横纵坐标的调节

楼主(2017-05-09):
请教大神们:这个圆柱的软管印刷版筒,用怎么样的机构可以实现它两方坐标方向的调节呢?(方向一:圆柱方向。方向二:轴向)

希望大神们上传图片教授一下菜鸟的我。

网友:
建议采用类似的机构,如图:YX调节架

网友:
轴整体呗?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想省钱的话就做两个板叠一起,分别在X Y 向开长孔

网友A:
如果仔细设计使用,还可以用一头二个,共四个偏心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仔细设计使用,还可以用一头二个,共四个偏心轴套。

小弟,愚昧。不知兄长能否加一下QQ,我的Q号:164175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