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切脚

楼主(2017-05-09):
       请教一下大侠0.15MM 厚的条带上两侧边冲切一下1.5x1.5的倒角,由于空间问题,现在在不好增加卸料板,如果没有卸料板的可行吗?(小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那个大侠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你先核对一下尺寸吧
0.15mm厚的板子上怎么做1.5x1.5的倒角?

或者你想做个1.5x1.5的矩形冲裁?

楼主:
是两个侧边冲切

楼主:
因为空间问题只能单边压紧后再冲切,机构是否可行呢

网友:
卸料板不只单纯脱料,还有起到矫正冲头作用,0.15的料刀口间隙那么小没有卸料板,冲头和刀口很容易坏,

网友:
1.5X1.5冲头太小了,会崩断掉,和旁边的冲头弄成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侧边冲切

楼主如果不是搞模具设计的,建议和模具供应商协商解决。。。解决方案总是有的
最不济也可以在产品落料后增加一个切倒角的模具
无非是改模费用多少的问题

网友:
沖子做個燕尾和邊上的脫料板卡在一起,應該也可以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