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5数控车编程问题?

楼主(2017-05-09):
请教高手:ug数控车编程后处理出来的程序,直径怎么都是负值?是坐标系不对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应该是工件坐标系不对,很长时间没做了,不太确定!先更改下试试.....

网友:
不上图谁知道你的原点设在哪了?

网友:
原点与坐标方向都检查一下

网友(2018-07-10):
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