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SW怎么画螺纹

楼主(2017-05-09):
做一个塑料的壶,3D打印,壶口要做成M12,螺纹配合,我是先做螺旋线,查螺距画截面,然后扫描切除。 大神们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画出来。

网友A:
第一方案,同楼主
第二方案,做圆柱,打印完加工螺纹

PS:普通螺纹无法密封,需要加密封垫

网友B:
2015版开始就螺纹工具可以直接生成实体螺纹

网友:
常看见截面图画的不是地方。😄

网友:
UG-特征里面有-螺纹-这个造型选项,直接调用,SW难道没有吗?

网友(点评):
呵呵,告诉我,solidworksf无所不有,别用你那可笑的眼界来找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版开始就螺纹工具可以直接生成实体螺纹

是图片这个生成螺纹实体吗  ,为什么这个螺纹生成这么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图片这个生成螺纹实体吗  ,为什么这个螺纹生成这么怪啊!!!

圆柱端部需要一个倒角,C1或C1.5试试。还有螺旋线最好超出整个圆柱末端,根部的螺旋线向外拐。

文字好像有点表达不清,上几张图

网友:
端部倒角就好了,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最后在结束的面 建草图,选择结束端面转换实体引用  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端部需要一个倒角,C1或C1.5试试。还有螺旋线最好超出整个圆柱末端,根部的螺旋线向外拐。

文字好 ...

我是用图片上的命令做的,你有试过这种吗,扫描切除我会弄的,就是这个命令没用过,用不好……

网友:
先在3D草图里找到螺旋线工具,然后在合适的位置使用该命令,再使用扫描切割就可以了,这是大致步骤,具体的自己体会

网友:
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找到类似于geartrax的画螺纹的插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图片上的命令做的,你有试过这种吗,扫描切除我会弄的,就是这个命令没用过,用不好……

抱歉哥们,兄弟我用的版本较低,没有你那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哥们,兄弟我用的版本较低,没有你那个命令

好吧,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D(2018-09-15):
引用 网友A:
第一方案,同楼主
第二方案,做圆柱,打印完加工螺纹

直接3D打印出来多省事。

网友E(2019-01-08):
引用 网友D:
直接3D打印出来多省事。

我现在也想3D打印个螺纹,不知道通过画螺旋线再扫略切除这样打印出来能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想3D打印个螺纹,不知道通过画螺旋线再扫略切除这样打印出来能不能用

握手!
我咨询了,说要预留很大的缝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握手!
我咨询了,说要预留很大的缝隙。

那你后来是怎么弄的,留缝隙还是该结构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后来是怎么弄的,留缝隙还是该结构还是其他?

留个em可以交流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