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和钨钢

楼主(2017-05-09):
高速钢(HSS)是一种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和高耐热性的工具钢,又名风钢或锋钢,意思是淬火时即使在空气中冷却也能硬化,并且很锋利。也有称白钢的。
高速钢是一种成分复杂的合金钢,含有钨、钼、铬、钒、钴等碳化物形成元素。合金元素总量达10~25%左右。它在高速切削产生高热情况下(约500℃)仍能保持高的硬度,HRC能在60以上。这就是高速钢最主要的特性——红硬性。而碳素工具钢经淬火和低温回火后,在室温下虽有很高的硬度,但当温度高于200℃时,硬度便急剧下降,在500℃硬度已降到与退火状态相似的程度,完全丧失了切削金属的能力,这就限制了碳素工具钢制作切削工具用。而高速钢由于红硬性好,弥补了碳素工具钢的致命缺点。
高速钢主要用来制造复杂的薄刃和耐冲击的金属切削刀具,也可制造高温轴承和冷挤压模具等,如车刀、钻头、滚刀、机用锯条及要求高的模具等。

来了解钨钢

钨钢(硬质合金)具有硬度高、耐磨、强度和韧性较好、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特别是它的高硬度和耐磨性,即使在500℃的温度下也基本保持不变,在1000℃时仍有很高的硬度。

钨钢,主要成分为碳化钨和钴,其占所有成分的99%,1%为其他金属,所以称作钨钢,又称为硬质合金,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的牙齿。

钨钢是至少含有一种金属碳化物组成的烧结复合材料。碳化钨,碳化钴,碳化铌、碳化钛,碳化钽是钨钢的常见组份。碳化物组份(或相)的晶粒尺寸通常在0.2-10微米之间,碳化物晶粒使用金属粘结剂结合在一起。粘结金属一般是铁族金属,常用的是钴、镍。因此就有了钨钴合金、钨镍合金及钨钛钴合金。

钨钢烧结成型就是将粉末压制成坯料,再进烧结炉加热到一定温度(烧结温度),并保持一定的时间(保温时间),然后冷却下来,从而得到所需性能的钨钢材料。

①钨钴类硬质合金

主要成分是碳化钨(WC)和粘结剂钴(Co)。其牌号是由“YG”(“硬、钴”两字汉语拼音字首)和平均含钴量的百分数组成。例如,YG8,表示平均WCo=8%,其余为碳化钨的钨钴类硬质合金。

②钨钛钴类硬质合金
主要成分是碳化钨、碳化钛(TiC)及钴。其牌号由“YT”(“硬、钛”两字汉语拼音字首)和碳化钛平均含量组成。例如,YT15,表示平均TiC=15%,其余为碳化钨和钴含量的钨钛钴类硬质合金。

③钨钛钽(铌)类硬质合金
主要成分是碳化钨、碳化钛、碳化钽(或碳化铌)及钴。这类硬质合金又称通用硬质合金或万能硬质合金。其牌号由“YW”(“硬”、“万”两字汉语拼音字首)加顺序号组成,如 YW1。

钨钢具有硬度高、耐磨、强度和韧性较好、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特别是它的高硬度和耐磨性,即使在500℃的温度下也基本保持不变,在1000℃时仍有很高的硬度。硬质合金广泛用作材料,如车刀、铣刀、钻头、镗刀等。新型硬质合金的切削速度等于碳素钢的数百倍。
这两种材料的对比就是:钨钢更硬,高速钢更锋利!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看很多高速钢中有钨钢类别,这个钨钢和上文的钨钢是一种吗?

网友A:
高速钢:所有的金属切削都是用高碳钢一次完全的。这一品级钢能显现高硬度,但受热时趋于很快软化。向切削钢加入钨和铬可使其受热时更抗软化,从而可使其显著提高切削速度。这些钢称之为高速钢。与这一类相比,其他类别的工具钢对切削用途不大重要。HRC66-69
钨钢是硬度极高的金属材料,在工业上被广泛使用在钻头等需要高硬度材料的地方。不过价格极其昂贵,一个橡皮擦那么大钨钢就要100米左右,最近价格还在涨。HRC85-95

网友:
高速钢在加工偏软材料上用途比较广,因为价格便宜,直接买高速钢刀条就行,刃磨一下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所有的金属切削都是用高碳钢一次完全的。这一品级钢能显现高硬度,但受热时趋于很快软化。向切削钢 ...

钨钢不是高速钢的一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