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控制问题

楼主(2017-05-09):
        现有一个机构在垂直方向上下运动取料,是由气缸带动垂直方向运动的,但是取料的面会有高低,高低差大概20mm,所以有时候会取不到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保证每个料都能取到,气缸不行的话改电机也行,求方法

网友A:
气缸上加行程开关。

网友:
加弹簧怎么样

网友B:
加个行程开关还是光电开关,重点就是物料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上加行程开关。

能停在我想要的位置吗?精度大概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行程开关还是光电开关,重点就是物料检测

支持加物料检测高度不够的就剔除。。。

网友:
气缸一般只有两个位置(伸出和缩回),很难实现多个位置的停靠,建议选择伺服电机+丝杆去控制或者直接买滑台模组,一般0.02mm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高精度的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
使用单作用后弹簧气缸
取料时靠后面的弹簧把活塞杆推出, 确保行程可以取到最低的料就可以了, 设计时注意弹簧的力, 力太大把产品撞坏了.

网友:
你吸盘的固定架按现有高度差做,也形成高度差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加物料检测高度不够的就剔除。。。

有高低差的话一般来说应该要有物料检测吧,这样才能提高稳定性。不知道你具体抓取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简单的加个光电传感器的位置都没有吗

网友:
加设一个辅助机构,以使料能送到位。

网友:
一楼说的我觉得可行,在气缸上加限位开关控制抓取。

网友:
取料块做成活动的,上面在做块固定板,板上固定直线轴承,导向杆将取料块和固定板连接

网友:
高低差20mm???啥样的料啊?

气缸头上加弹簧,是一个办法。但不知道产线速度,也不知道料的软硬度如何。。。弹簧太强了,压坏料;弹簧太弱了,气缸伸完了,工作头还顶着弹簧(惯性这玩意儿很烦人的)。。。

来料的高低自动调节,应该是很保险的方法吧。

工况,到底是啥样的?拿啥玩意儿干啥?

网友:
你要实施监测你需要抓取产品的位置然后反馈到气缸,控制上如果有延迟会不会对你产品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