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问题

楼主(2017-05-09):
减速机安装轴承SKF 22324CC/W33轴承,下井一星期后出现异响,拆开后发现滚子出现麻点,外圈内圈滚道及保持架正常,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型号是不是错了!

网友(点评):
新设计的吗?如果是那就是型号选错了!

网友(点评):
LZ到底是设计滴还是维修滴?

网友:
1.弧齿锥齿轮,设计的时候一般多选择轴向力向为远离啮合方向,而且轴向力比较大,这里选用调心滚子轴承是考虑方便安装,那么轴向力有没有计算?
2.齿轮尾根部的损伤是怎么回事(算起皱、过热、胶合还是过载引起的),最初设计的齿面硬度多少,热处理方式是什么?
3.有没有系统保护措施,是否为突然过载(而电机等动力源没有反应)照成的超负荷运行,或者润滑系统出现问题(温升引起油膜消失)?
仅代表个人意见--另外楼主找到真实原因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B:
负荷太大,疲劳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不是错了!

型号选错?原来旧轴承上也是这个型号呀!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放这种轴承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荷太大,疲劳损伤

其它轴上的旧轴承都没有问题,单单就新换的这盘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轴承来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型号选错?原来旧轴承上也是这个型号呀!

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它轴上的旧轴承都没有问题,单单就新换的这盘出现这种情况。

正规代理商进的货。

网友(点评):
正规代理商的东西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C:
从图上看,弧齿锥齿轮边部有损伤,会不会是弧齿锥齿轮掉下来碎片,进入轴承内研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不是错了!

求大神告知,谢谢了!

网友(点评):
需要看整个轴轴承的配置,如果换双列圆柱是好的。但像4楼讲的没有看到承载轴向力的,还是问厂家吧。

网友(点评):
还是要知道两端的轴承配置才可判断一二。总的感觉这类轴承不应出现在该位置。

楼主:
还有大神能分析出原因吗?急求!

网友:
轴短不应该用这种轴承,,,,双排滚子轴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弧齿锥齿轮边部有损伤,会不会是弧齿锥齿轮掉下来碎片,进入轴承内研伤。

如果碎片掉入轴承那么它的滚道应该也会有损伤,楼主说得是滚道正常

网友:
去查一下货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