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柄滑块机构,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7-05-09):
我想实现一个执行终端以300HZ频率往复运动,运动幅度2mm。打算用曲柄滑块机构实现。
具体到曲柄滑块机构就是,电机带动曲柄转动 进而带动滑块往复运动。滑块运动最大距离2mm,一秒钟300次。滑块可以理解为没有负载,滑块尺寸也尽量小(大概80mm×30mm*20mm这个尺寸附近即可,重量也可尽量轻,材料没有限制)。大家帮我评估下,曲柄滑块机构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可行

补充内容 (2017-5-10 08:53):
大家帮分析下这么高的转速(18000r/min),曲柄和连杆是不是可以稳定工作?或者谁有个类似类型的应用

网友:
学习一下,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滑块的摩擦力还有有响应的,最好把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尽可能小的减小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的摩擦力还有有响应的,最好把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尽可能小的减小负载。

好提议! 谢谢

楼主:
大家帮分析下这么高的转速(18000r/min),曲柄和连杆是不是可以稳定工作?或者谁有个类似类型的应用

网友B:
你是要钻木(铁)取火吗,还是铁杵磨针?电磁震荡也才50Hz,你却要300Hz,为什么不能用电磁产生震荡?况且50到300必然要用变频器.
若一定要用机械震荡,可以参考汽车发动机的工况和精度.发动机10000rpm/60也到不了300Hz.更何况如何达到发动机活塞的精度和润滑工况?
LZ一定来自未来.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电磁震荡才50Hz,汽油机可以到2万转

网友(点评):
可以到20000转,和长期多少转速下工作差好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钻木(铁)取火吗,还是铁杵磨针?电磁震荡也才50Hz,你却要300Hz,为什么不能用电磁产生震荡?况且50到300 ...

我这个是个很微型的东西,可以考虑没有负载,机构中各个零件也很轻。这个方案还是不可行?

另:我确实需要300HZ的往复频率,目的是实现终端以300HZ频率,2mm振幅来回往复运动。如果我这个机构不可行,大侠可否推荐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个很微型的东西,可以考虑没有负载,机构中各个零件也很轻。这个方案还是不可行?

另:我确实 ...

花一百块钱去买一个松下的电动剃须刀,往复式的那种,扁头,不是圆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一百块钱去买一个松下的电动剃须刀,往复式的那种,扁头,不是圆刀片的

对的,差不多就这样的运动形式,但剃须刀直接拿来用肯定不行。可以参考。请教一下往复式电动剃须刀往复频率有多高?是啥样的机构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差不多就这样的运动形式,但剃须刀直接拿来用肯定不行。可以参考。请教一下往复式电动剃须刀往复频 ...

是啊,那机构应该最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