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7-05-09):
用的stc51单片机,理论输出是5v的,未接入电机驱动器时测过各个p口的输出,都是5v,电机驱动器所需的输入电压是4-5v的,现在将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接到电机驱动器后,无法实现功能,再测此时各个管角的输出电压,都是降到了3v左右,其中出p0口外的其他接口信号的频率都没变就是幅值,减小,p0口的信号就完全不对了。这是因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吗,是不是需要接个上拉电阻啥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加上拉电阻的。一般的芯片尽量不要直驱大公率的用电设备,会引起芯片重启、引脚损坏、芯片损毁。
可以去翻翻手册,这些引脚都是有功率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加上拉电阻的。一般的芯片尽量不要直驱大公率的用电设备,会引起芯片重启、引脚损坏、芯片损毁。
...

没加上拉电阻的时候我测了下输出电流大概0点几毫安,加了个500欧的电阻后,输出电流变为3ma,但还是不够,再减小电阻的话,输出的低电平又被抬高,不为0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是单片机端口带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另外原则上单片机不能直接带负载。你说上拉电阻也仅仅是提高电位而已。如果要求不高,建议端口脚控制开关管来带负载。如果带很大的负载需要加隔离,加放大电路。同时要防止电流浪涌。

网友(2017-06-29):
不要单片机直接驱动。压降太多。

网友:
需要拉电流,不能灌电流,驱动器里应该是521或者187之类的光耦,一般要5毫安左右以上的电流才能打通,按道理能驱动。为了抗干扰,最好单片机经过光耦隔离一下,然后用三极管或者ULN2004之类放大一下

网友:
不需要上拉电阻,还是接的不对!

网友(2017-08-10):
单片机的电流输出能力很小,一般不直接带载,可以通过加三极管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