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履带车平台如何实现自动加水及自动加油

楼主(2017-05-09):
       如图所示装置是放在履带车上的,蓝色为PE水箱,红色为电启动汽油泵。该履带车平台主要实现对建筑工地现场进行定点洒水定点扬尘治理的,最近老板有想法想做成全自动装置,GPS定位自动行走,定点喷水,水油用完自动回原点自动加水,自动加汽油,该如何实现?

网友:
把你老板找几个螺丝钉固定在车上

网友:
采用红外遥控车

网友A:
GPS定位自动行走,定点喷水,水油用完自动回原点,自动加水,自动加汽油!这东西出来一定很先进

网友(点评):
车被遮挡后,GPS会丢星的。现在配有地面站共能的无人机都是才GPS定点

网友B:
你们老板是和你开玩笑呢,不必当真

网友C:
想想算了,工地上使用你不得全地形和自动避障么?

网友:
典型的没长大脑  就算你设计出来了 你们老板感投产么  何况自动驾驶技术还不成熟呢!你这样先给他说方案说的天花烂醉才好 老板听迷糊了肯定说你的方案不行!然后你反其道而行 和他讨论自动驾驶技术 老板彻底蒙掉  项目肯定作罢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老板是和你开玩笑呢,不必当真

项目都进行一半了履带车老板都买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算了,工地上使用你不得全地形和自动避障么?

是的,还需要自动避障,还找了两个山大的研究生来帮忙,一个搞图像分析的,一个搞PLC的。那些我搞不了,我主要问题是怎么实现自动加水自动加油的结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自动行走,定点喷水,水油用完自动回原点,自动加水,自动加汽油!这东西出来一定很先进

是啊,老板想法是好的,不过实现起来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项目都进行一半了履带车老板都买来了

机械方面好解决,研究的重点是电气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面好解决,研究的重点是电气部分

电气部分有人负责,我给他们打辅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部分有人负责,我给他们打辅助

看来你们什么都不差了

网友D:
自动加油就算了,漏出来危险,油箱搞大点,1~2天都用不完的。

自动加水可以搞搞。有自动驾驶的话,只要行驶到特定的点,通知头顶架子上的龙头放水就行。

===================================

不过如果我是工地负责人,宁愿钢管竖立几个架子,拿农业喷灌的管子拉在头顶上,24小时喷就行了。

一个没头脑的车在工地跑来跑去,烦不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加油就算了,漏出来危险,油箱搞大点,1~2天都用不完的。

自动加水可以搞搞。有自动驾驶的话,只要 ...

加油确实是个问题,自动加油的话首先工地得有油罐,夏天油罐在工地放着确实太危险了,而且是汽油。。。
关于工地需要不要这东西,老板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吧,工地现状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据说老板好像和山大教授一块讨论过,山大教授说可行。。做的更智能化也是山大教授提出来的

网友:
是可行的。

网友:
参考AGV物流车的原理,不过用在你这上面有点不合适。

网友:
这个可以。必定扫地机器人都出来了,你可以借鉴下扫地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