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铆接的?

楼主(2017-05-09):
一个螺母 一个管件   铆接钉选管状吗?批量的话 用什么设备 铆接啊

网友:
一根铁丝,一把剪钳,搞定

网友A:
直接压进去就完了。

网友:
没理解什么意思,你要铆接到那两个箭头的位置?用什么规格的铆接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压进去就完了。

标准紧配合就行。孔H7配销p6或m6都行。
管件壁厚薄的话就用p6销,壁厚够厚用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