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控系统是不是必须配套使用?

楼主(2017-05-09):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三菱数控系统的控制系统、伺服系统与位置测量系统三者是不是必须配套使用三菱的?我记得FANUC系统是这样的,三菱的不敢确定,有谁知道答案吗?

网友A:
至少我们用的是配套的

网友B:
至少位置测量系统不必一定统一。

网友:
工业中常用的三菱数控系统有:M700V系列;M70V系列;M70系列;M60S系列;E68系列;E60系列;C6系列;C64系列;C70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至少位置测量系统不必一定统一。

赞同,位置测量是用光栅尺吗,似乎没听过用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们用的是配套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位置测量系统不必一定统一。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位置测量是用光栅尺吗,似乎没听过用三菱的。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17-06-19):
伺服和系统是配套的,是自己的通讯协议的问题,不开放。光学尺回馈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