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座的沉头螺丝需要加弹簧垫片吗?

楼主(2017-05-09):
如题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最好要加,防止螺纹因为振动而脱扣

网友:
加弹簧垫片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要不你怎么放松?抹胶?

网友:
有震动 就加

网友:
根据实际工况确定,有震动就需要加用于放松,如果是静止工况则可以不加

网友:
我都加了,效果很好,滑块上的沉头,还没抹胶。滑动还有轻微冲击。目前用了得有好几个月了

网友A:
螺纹连接的防松措施有很多:
1、在两个零件之间加一个弹簧垫圈,形成一个轴向的力压紧螺纹。
2、双螺母。两个螺母并拧在一起,有自锁作用。
3、选用法兰螺母。
4、在螺纹处涂胶后再拧入。
5、在螺纹侧面用锥端紧定螺钉顶紧。
6、用防松钢丝穿牢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连接的防松措施有很多:
1、在两个零件之间加一个弹簧垫圈,形成一个轴向的力压紧螺纹。
2、双螺母。 ...

看过一个宣传片,叫洛帝牢的防松垫片,感觉很高端,国内也有做的。

网友:
怎么还有白痴让加弹簧垫,要加也是碟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