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电机的速度,可以控制电机的电流?

楼主(2017-05-09):
    师傅们,我想请教下,怎么去控制电机的电流 或者转速,达到可以控制其扭矩的效果。

网友A:
如果想精确控制扭矩,就用磁粉离合器吧

网友:
看你是啥电机,负载,控制器等

网友:
通常都是通过频率。
要电流的话扭矩也同时给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精确控制扭矩,就用磁粉离合器吧

你好,我想跟你请教一下磁粉离合器是通过什么原理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现在我司用的是变频器加上位机来控制,通过V-F分离的模式给定电机的频率百分比的原理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但项目一旦用到变频器这些成本就增加了,最近有个小项目面临着这个问题,关于磁粉离合当时在合肥工大那边有用过,但当时没怎么了解这方面的,能跟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
当然是增加变频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跟你请教一下磁粉离合器是通过什么原理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现在我司用的是变频器加上位机来控 ...

简单的理解:磁粉离合器是通过调整电流大小控制磁粉之间的摩擦力来实现不同扭矩的输出,比较稳定。

网友(点评):
http://www.lanmec.com/upimages/zhangli.pdf 这里面有介绍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