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大板对接,间隙留多少

楼主(2017-05-09):
两块厚20mm的板,一块已经固定在平台上了,需要在边缘在加一块一样厚的钢板。两块板连接处要留间隙吗?拍安装时不好弄

网友:
如果不拆了,需要留

网友A:
看接口长度来定,一般长度的1/1000

网友:
需要留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接口长度来定,一般长度的1/1000

接口长度的1/1000?

网友:
这个间隙就几十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长度的1/1000?

谢谢大侠

网友:
考虑材料的稳定性,是否有应用,受力情况,支撑点,设备的精度等因素。一般情况下留个0.5-1mm足够了。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一下GB985《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焊缝间隙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