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1mm方向折反了,能重折吗

楼主(2017-05-10):
不锈钢板1mm方向折反了,能重折吗

网友:
想太多,就算能折过来,强度也会大大下降

网友:
看你用的场合吧,如果只是外壳件要美观的,只要再折不开裂应该没问题;要是机械制品有性能要求还是不要勉强了。

网友:
要是可以切了焊(滑稽)

网友:
批量的还是单件?

网友:
最多能给你折腾几次,否则会断掉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啊

网友:
反正已经错了,试一个何妨?

网友:
巴迹无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