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一种类似多孔钻的设备

楼主(2017-05-10):
各位大神有没有4*4=16根(或更多)轴可同时旋转的设备,要求结构紧凑,轴的排列比较密集,转速低。

网友:
哪有现成的呢,在加工中心盛行的年代,这种刚性加工设备已逐步退出了市场。

网友A:
多头钻孔机;如现在拍摄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B:
这样的设备两轴之间有个最少距离,因为轴之间要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备两轴之间有个最少距离,因为轴之间要传动

我现在需要的是轴中心距20mm,但这个应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改

网友(点评):
这个距离很小了,要考虑传递动力的大小,轴和轴上零件尺寸这么小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头钻孔机;如现在拍摄图片,不太清楚

感谢,也找过多孔钻的资料,但没有这么密集16根轴或者更多,不知道像木工的排钻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做多轴器。不知道你要加工的产品是什么材料的,多的的孔?

网友:
上台州路桥方面,准能要得到

网友:
以前有一种机床,叫组合机床。现在貌似淘汰了。
我毕业设计,就是做的一个多孔钻组合机床。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