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带载能力测试

楼主(2017-05-10):
机器人参数中的额定负载和最大负载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理论的还是实际测出来的?测试的话该怎么测,是带负载测还是什么别的办法?望赐教

网友A:
不是应该设计的时候就有载荷这个参数设计了么

网友B:
要测,只能用负载,能有模拟负载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设计的时候就有载荷这个参数设计了么

有的,但那只是理论的,我想知道实际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测,只能用负载,能有模拟负载那更好

什么模拟负载

网友(点评):
根据你设计标的,寻找或制作一个仿形

网友:
你设计的抓手肯定不能超过最大负载,最好是额定载荷左右的,否则机器人到时出故障了,售后人员肯定会找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