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类工件制作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7-05-10):
       开口型的铜套,内径10mm,厚度2.5mm,长度200以内。这类工件制作的话需要哪些设备来搞?求助给位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这里十分感谢!之前有咨询过卷板机类设备,但是如法做到!

网友:
没有特别精度要求的话,选择铜型材挤压成型就可以了。
开个模几千块,剩下就是走量了。

网友:
滚压成型 切断  倒角毛刺要想办法了

网友:
冷冲压,一次成型,这类冲压件没接触过,如果缝隙有要求的话,好像需要试模好多次。批量有要求的话可以开个模具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弹簧销的制作

网友(点评):
正解,这就是开口弹簧销

网友:
上网定制钢管后有切断机就可以。

网友:
关键看楼主的零件精度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要求的话,很好加工的

网友A:
冷拉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3d2ef9feb22b411318947a18e7f9386.html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卷管机,这种形状的可以在卷型的时候最后留一条缝

网友B:
买15X2.5的黄铜管,用仪表车或台铣切断,再开槽,圆盘错去毛刺。量大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夹具。

网友:
可以用焊管的制作工艺,只是不焊接而已。

网友:
都不知道开口销这么做的吗。。。。

网友:
应该要把精度要求或者用途、量等等也说出来

网友:
精度多少?产量呢?

网友:
产量是工艺的关键,小批量,个人感觉直接买个铜管上线切割割。

网友:
补充一下铜管买不到,棒料也可以,材料是浪费点,线切割的加工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15X2.5的黄铜管,用仪表车或台铣切断,再开槽,圆盘错去毛刺。量大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夹具。

他这个也没给精度,精度高的话,内径10个,200长车出来恐怕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拉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3d2ef9feb22b411318947a18e7f9386.html

网友:
铜带材,滚压成型,切断,去毛刺。

网友:
棒料车外圆,钻内孔,动力刀装锯片。一次成型

网友:
看上去像钻头或铣刀用的刀套

楼主:
这个套子的内径公差要求丝级,这个必须得用铜板成型,不可用铜棒或者铜管!就是这个成型是个难题!

网友(点评):
本来是开口的,不管冲压和拉拔估计开口都会有一点回弹吧,估计每一批料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