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问题

楼主(2017-05-10):
两处用到M8-40螺栓装配,明细表中能不能区分开,比如上面一处序号5,数量2,下面一处序号8,数量5

网友:
那个序号只是在设计树里显示的,貌似是起区分同名文件的作用
零件有删除、添加后序号就会乱
但和BOM没有关系
无视就好。。。

网友(点评):
我设计树区分同名文件了,貌似没什么用

网友:
没任何必要,明明是一个型号的标准件。除非你将这个型号的螺钉再设置成两个配置,并且明确明细表显示配置属性,那才有可能。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朋友,上次也有你的评论,最近公司来了老师傅,负责审图,同样的螺栓零件,在不同的位置要表示出来,烦死了

网友(点评):
很奇怪,审图和3D设计树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为了实际装配需要。

网友:
同样型号  数量累加在一起就行了干嘛分开

网友(点评):
没得办法啊,要求

网友:
展开后的材料明细表将显示装配体结构,并指示有零件序号的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