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圆柱度、圆跳动、全跳动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7-05-10):
今天看形位公差,看到圆度、圆柱度、圆跳动、全跳动有点儿乱,自己总结了一下几种公差的关系,不知对错,望各位多指教。

圆度、圆柱度是形状公差
圆跳动、全跳动既是形状公差又是位置公差
满足圆柱度则满足圆度;满足全跳动则满足圆跳动
满足圆跳动则满足圆度;满足全跳动则满足圆柱度

楼主:
没人回复啊 。。。。。难道是因为我说的像绕口令?已经尽可能用简洁严谨的方式描述了

网友A:
1.圆度是表示零件上圆的要素实际形状,与其中心保持等距的情况。即通常所说的圆整程度。圆度是限制实际圆对理想圆变动量的一项指标,其公差带是以公差值t为半径差的两同心圆之间的区域。
2.圆柱度是表示零件上圆柱面外形轮廓上的各点,对其轴线保持等距状况圆柱度的公差带是两同轴圆柱面间的区域,该两同轴圆柱面间的径向距离即为公差值。
3.圆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的回转时,在指定方向上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4.全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的回转,同时指示器作平行或垂直于基准轴线的移动,在整个过程中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圆度是表示零件上圆的要素实际形状,与其中心保持等距的情况。即通常所说的圆整程度。圆度是限制实际圆对 ...

类似的定义和单个的解释我也知道,只是今天看机械设计手册,整理几种公差的关系,自己理解了下这几个概念得到上面的结论,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所以来求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的定义和单个的解释我也知道,只是今天看机械设计手册,整理几种公差的关系,自己理解了下这几个概念 ...

可以的,随然东西基础,但也是要拿出来晒晒的

网友B:
满足圆跳动则满足圆度(错);满足全跳动则满足圆柱度(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圆跳动则满足圆度(错);满足全跳动则满足圆柱度(错)

能否详细说明下,为什么这两点是错的。我看机械设计手册的定义,圆跳动和全跳动进一步要求公差带的圆心要在基准轴上,圆度和圆柱度则无此要求,只是对形状有规定。满足圆度后要求了位置公差,才定义圆跳动,所以满足圆跳动的就应该满足圆度,这种理解错误在哪儿?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下,为什么这两点是错的。我看机械设计手册的定义,圆跳动和全跳动进一步要求公差带的圆心要 ...

圆度和圆柱度是指相对于已经形成的截面和曲面啊。怎么与跳动相比较

网友(2017-06-23):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