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转动一定角度(60o),且能在这个角度范围内任意停止!

楼主(2017-05-10):
如题,电控小白呀!

网友:
低转速可以用个力矩电机,高转速高精度就得加控制和刹车

网友A:
只要控制元件配套上去,伺服电机本身就有这功能。
投资省的话换成刹车电机

网友B:
这个PLC程序是可以写的

网友C:
没有问题,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

是用它的驱动器好呢?还是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控制元件配套上去,伺服电机本身就有这功能。
投资省的话换成刹车电机

用刹车电机选择控制器件是plc好还是其它元件组合。

网友(点评):
简单采用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LC程序是可以写的

任意停那个位置用plc好实现吗?  要想在任意位置停的用点控才行吧?

网友:
一时半会说不明白,找专业电控人员操刀吧。反正可以实现的。

网友:
伺服电机用电脑控制一下就可以了啊,想多少度就多少度!去买个伺服玩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