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GT的同步轮齿形图,24齿

楼主(2017-05-10):
谁有3GT的同步轮齿形图,24齿,要拿去线割,更换电缸的配件,没地方买,定做一个都没有厂商要做

网友:
3GT貌似是已经淘汰的齿形,各大厂家都很少做了,建议降两个同步轮和同步带都更换为目前通用的,成本未必比你线割一个轮的高
慢丝比较贵,中、快丝表面粗糙,皮带耗损快,而3GT的同步带,应该也很难买到了

网友:
楼主  需要做多少 我们公司可以做
  加QQ  3039670933

网友(点评):
有没有齿型图发一个,我拿去线割,就一个,还不够你们电费

网友A:
我们自己都是用3M\5M\8M的同步带轮,你为啥选3GT的这种,能解释下吧?有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点评):
事情是这样的,一台设备要用到电缸,模型上的型号是错的,忘了跟实习生说,然后电缸买错了,那台电缸上的电机是直流点动的,现在把连接部分改了,换个伺服的,他原先的同步轮是3GT的,而且跟电缸时靠螺纹,加紧定...

网友(点评):
还加胶的,现在把紧定螺钉用钻头钻掉了,刮得一塌糊涂,所以要重新做个,可是这个型号,市场上都很少卖了,没办法,只好线割一个

网友(点评):
那难怪了,割出来也是可以的,但你数模不能设计错了

网友:
你看下这个是否可行?

网友:
数模是米思米自动化生成的,应该不会错了,你自己导CAD出来吧

网友(点评):
您好 我做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可以加个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都是用3M\5M\8M的同步带轮,你为啥选3GT的这种,能解释下吧?有没有什么优势

GT齿型的要比M型的更精确,在转速较高的情况下,GT齿型的更稳定,而且,GT齿型的刀具是进口的,美国盖茨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