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用Φ25X150气缸能拉起来吗

楼主(2017-05-10):
        这样结构!Φ25X150气缸能拉起来吗?里面是25的花键

网友:
图画的不错
电机带动麻玩意在那边转
然后气缸上下进行抽插运动
抽插的是什么材料
多大力
进去的时候是过盈还是间隙
下面那玩意多重
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这个结构设计有点不合理,受力不平衡

网友:
气缸上拉时,   活塞杆和花键这两部件容易卡死,

网友:
不建议用汽缸,花键会别死,

网友:
可是图纸看不清具体的结构,,所以没法给你了具体的建议了

网友:
目测气缸距离太远了,而且这个伸缩结构刚性不够,很容易卡住。建议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加装导向柱或对称位置加装气缸,或者使用带导杆气缸,另外蓝色部分的结构也要强化。至于气缸能否提供足够的力还需要测量重力加阻力之和,反算出气缸缸径来确定。

网友: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这个结构不是很合理,另外你这个图至少也标识一下你图中的零件是什么,用什么吗材料多重吧,让人看不清,没办法伴你分析

网友:
结构有点不合理气缸带动传动轴做往返运动,无论是花键或是平键都会有卡死的可能,而且长期以往会磨损。

为什么不用气缸直接带动电机上下运动呢?

网友:
花键的螺母都跑出花键轴了,卡死风险大。至于能不能拉动,起码给个重量吧,光看这图,难估计有多重。

网友:
根据你这气缸比较结构大小看来,只要装配到位,公差合理的前提下,6Kg的给气可以拉起来。9 k0 i& p, [& D2 B7 w
不过别忘了本上一个双线圈两位五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此结构很容易造成花键部分卡死的,建议用滚珠丝杆将整个竖直部分一起移动。

网友:
那不还有弹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