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硬耐磨防磁材料

楼主(2017-05-10):
       公司需要做一种轴承类零件,但是要不能受强磁干扰,304、316之类的零件硬度和耐磨性达不到要求,请问现在有么有什么新型材料能满足HRC60+的硬度而且不会被磁化

网友:
按你这种要求,陶瓷轴应该是个选择

楼主:
陶瓷的加工难度有点高啊

楼主:
而且精度也不好保证

网友:
只要硬度的话可以不锈钢轴或者其他铜、铝轴镀陶瓷

网友A:
SUS420F

网友(点评):
别忘了淬火

网友B:
QPQ盐浴复合处理。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能做

网友:
氮化硅,有专卖珠子的

网友:
什么样的轴承,详细说说,论坛里大神多得是。
! x3 A& y) S& a2 `; l陶瓷轴承现在比较成熟吧,关键看你成本要求多少

楼主:
就是普通的轴承 只要精度可以达到P4级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S420F

SUS420F是马氏体不锈钢  好像不防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PQ盐浴复合处理。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能做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谢谢指点

网友(2018-02-03):
粉末冶金应该也不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