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部件怎样传感器连接

楼主(2017-05-10):
红色圈出的部件是什么,怎样连接的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
头上看着像球座一类的,同意二楼浮动接头的推断。
下边就是螺杆配螺纹+螺母锁紧。

网友:
我看好象是主轴夹头夹了个连接螺栓,再与传感器连上

网友A:
这是一个称重传感器,红圈就是一个脚杯。
传感器上有内螺纹,脚杯拧进去,背紧螺母。
脚杯有浮动的作用,减小称重时的侧向力。
脚杯用于此处,节省成本,有创意。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目测是螺纹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称重传感器,红圈就是一个脚杯。
传感器上有内螺纹,脚杯拧进去,背紧螺母。
脚杯有浮动的作用, ...

问一下,下面的这个金属块整体是传感器还是只有接线那段是,没用过称重的传感器,这脚杯因为浮动不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下面的这个金属块整体是传感器还是只有接线那段是,没用过称重的传感器,这脚杯因为浮动不会影响 ...

整体是传感器,浮动会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