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的过滤与消音问题

楼主(2017-05-10):
我把楼下单元门加了一根双作用气缸,但是只有后气室接了气管,可以把门推开。

关门的时候,2位三通阀,让后气室与大气相通,前气室也没接管子,弹簧自动闭门器正常关门,其他住户也可以自由手动开关。

现在有两个问题:
1:前后气室与大气相通,其他住户自由开关的时候,进入气室的空气是未经过滤的,这有问题吗? 我没有配置油雾器。

2:在推开门状态,电磁阀复位,让后气室与大气相通时,有很大的排气噪音,虽然装了一个铜珠烧结的消声器,但感觉一点用也没有。这个在安静的住宅区问题很大啊,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只用了不到0.2mpa的压力。

网友A:
不知道楼装这条缸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有闭门器?

前室进气口,如果能配上合适的消声器/过滤器最好, 找不到的话,可以用无纺布类似的把口堵上就可以了,像口置一样起过滤粉尘作用, 标准的气缸是不需要加油的, 如果一旦加了,就不能停;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配油雾器, 只需要保证气源提供的气体,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装这条缸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有闭门器?

前室进气口,如果能配上合适的消声器/过滤器最好, 找不到 ...

自动开门啊,这不是很明显嘛。

我要推电动车出入,有自动闭门器,要一条腿顶着门,一条腿着地,两只手推车 :-(

现在一按按钮,自动解锁,延时通气,推开门,并且保持开启。从容推车出入。

网友(点评):
你气源用的是储气罐,还是? 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可以把闭门器上的调速度螺钉紧一下, 你把门推开,不会马上就关门, 你另一条腿就可以有用顶住门了. 不过开门时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装这条缸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有闭门器?

前室进气口,如果能配上合适的消声器/过滤器最好, 找不到 ...
你气源用的是储气罐,还是? 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可以把闭门器上的调速度螺钉紧一下, 你把门推开,不会马上就关门, 你另一条腿就可以有用顶住门了. 不过开门时也慢!

我一门外汉,哪有那么复杂。

空压机-〉调压阀-〉节流阀-〉2位3通电磁阀-〉气缸后室。

配合电路和RFID识别,走到门口按按钮,自动开门;走开后,自动关门。

网友B:
有意思。这有点象当年煤气灶加一圈防风板,以引得邻居全模仿。

1:前后气室与大气相通,其他住户自由开关的时候,进入气室的空气是未经过滤的,这有问题吗? 我没有配置油雾器。(要配以防香烟之类)

2:在推开门状态,电磁阀复位,让后气室与大气相通时,有很大的排气噪音,虽然装了一个铜珠烧结的消声器,但感觉一点用也没有。这个在安静的住宅区问题很大啊,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只用了不到0.2mpa的压力。(节流阀调小)

网友:
节流阀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这有点象当年煤气灶加一圈防风板,以引得邻居全模仿。

1:前后气室与大气相通,其他住户自由开 ...

要保证别人手动推门,常态的时候,气缸排气、进气不能有太大阻力啊。所以不能上节流阀。

只能想办法消音。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兄弟,事情搞大,除了消声器外,真得没有有效的办法。要不在新课题解决之前,给提意见的人每人发个耳塞当劳保哈。

网友C:
楼主的主要想法消除自动闭门器的作用发,方便进入。自己加这套阀和气缸得小1000,还不计算物业和住户对你东西的影响。单消除一个闭门器,克服弹簧的力量,那就背面给他挂个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主要想法消除自动闭门器的作用发,方便进入。自己加这套阀和气缸得小1000,还不计算物业和住户对你东 ...
不仅仅是抵消闭门器弹簧啊,是一个实打实的自动门,还带身份识别,免刷卡。

我走到门前,门就自动开了,我离开后,门就自动关了。可装B了。

没那么贵啦,我已经安装好,正常运转好几周了。
淘宝买买 阀、气缸、气缸附件之类的,只花了150元。觉得超级便宜,淘宝平开门电动自动开门器,售价要1500元呢。

用的32mm直径的标准气缸,600毫米行程。

另外加上远距离RFID身份识别模块,100元。

空压机原来家里就有。

至于工钱和设计费,那就海了去了,不过那是自己出劳力,就当学习了。

现在就是排气噪音问题,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被吓一跳。

我现在的新想法是用管子把排气口移出楼道,移到室外去。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用管子把排气口移出楼道,移到室外去这估计没用。建议用阻尼大的消声器,消声器尽量靠近阀,把阀和消声器用消声材料包裹起来试试,如铁屑橡胶板

网友:
精神很值得点赞。噪音的问题,可能有点难。

网友D:
静音的一般都考虑液压或电动的,哪有用气动的,董明珠搞了个气动机械手跟人下棋,烦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音的一般都考虑液压或电动的,哪有用气动的,董明珠搞了个气动机械手跟人下棋,烦死人了。

我的第一层次的需求:就是机械动力不动作的时候,其他邻居们可以正常手动开关门。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起来用双作用气缸来实现。

液压缸,电动缸,没有动力的时候,门就被锁死啦。

静音只是个次要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层次的需求:就是机械动力不动作的时候,其他邻居们可以正常手动开关门。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 ...

液压缸怎么就锁死了,中位机能Y随便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缸怎么就锁死了,中位机能Y随便动

就是开个楼道单元门而已,我上气缸,有人已经觉得大材小用了。

要是上油缸、液压站,呵呵呵。

网友E:
把气排到装水的桶里再出来,沙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气排到装水的桶里再出来,沙子更好

昨天把消音器换成一根2米的PU管,效果比消音器好多了。但还是有点噪音。

真不知道消音器到底有什么用,连根管子都不如。

我那个排气管在手动推拉的时候是需要进气的,所以不能用水,倒是可以用沙子。

今晚回去,用个大可乐瓶装满砂,把排气管插进去试试看效果。

网友E:
沙子颗粒大的通气效果好

网友:
我也曾贬低过消音器:用根粗橡胶管代替。跑了三天,看到jc只能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子颗粒大的通气效果好

今天装起来了,沙子效果的确很好,用个可乐瓶子,管子插到底,然后灌满沙子。
如果不是站在面前,基本上就听不到排气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装起来了,沙子效果的确很好,用个可乐瓶子,管子插到底,然后灌满沙子。
如果不是站在面前,基本上 ...

排气可以了,进气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气可以了,进气怎么样了?

进气也没问题。

双作用气缸,一头没接管子,另一头接管子插到沙里面。

手动推拉气缸杆,阻力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