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抽水时的进水管或出水管上开个口往管里加颗粒且能密封,怎么实现?

楼主(2017-05-10):
       请问各位,水泵工作时怎么往进出水管道里加颗粒(例如通过三通管)且能密封,即水泵能正常工作,怎么才能实现?
       如2楼图所示,水泵接在钢管上,水正常在钢管流动的情况下,颗粒可以加到钢管里。可以通过什么机构实现呢,例如止回阀那样的。

楼主:
如图所示,水泵接在钢管上,水正常在钢管流动的情况下,颗粒可以加到钢管里。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水泵接在钢管上,水正常在钢管流动的情况下,颗粒可以加到钢管里。可以...

你问的是在水泵密封形式?还是泵的传输介质?你的问题阐述有问题~
看你说的,我理解不了你的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水泵接在钢管上,水正常在钢管流动的情况下,颗粒可以加到钢管里。可以...

泵传输介质有很多种类,比方:液体、气体、渣。液体又分:清水、含杂质、酸碱液体。你所说的泵,要在什么工况条件工作,对泵或者对密封,或者对扬程有什么样的需求,你都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传输介质有很多种类,比方:液体、气体、渣。液体又分:清水、含杂质、酸碱液体。你所说的泵,要在什么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要做混砂子的水炮,用渣浆泵,抽取海水,在进水泵前加入砂子。(或者用清水泵,在出水口后加入砂子)所以才想问怎么能在抽水或排水的时候在水管上开口加入砂子,同时还不会漏水,影响水泵工作。

网友B:
没见过在输出口加物料的,
泵前端加个搅拌机再由泵抽取输出还靠谱点!

网友C:
没关系只要泵行随便加。

网友:
在出口处加料可能容易做到。搜下射流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在输出口加物料的,
泵前端加个搅拌机再由泵抽取输出还靠谱点!

感谢回复。搅拌机的话如果要实现连续作业,需要给搅拌机持续供料,那就还需要一个水泵和一个供砂装置,而且需要的流量比较大,所以搅拌机应该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只要泵行随便加。

感谢回复。我要做混砂子的水炮,用渣浆泵,抽取海水,在进水泵前加入砂子。(或者用清水泵,在出水口后加入砂子)所以才想问怎么能在抽水或排水的时候在水管上开口加入砂子,同时还不会漏水,影响水泵工作。

网友:
& t2 G4 r) {( [* p- ?参考这个文丘里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