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限位开关、接近开关是否只是一种叫法?它们三者的区别

楼主(2017-05-10):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接近开关是否只是一种叫法?它们三者的区别

楼主:
尽量详细的介绍资料

网友: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是对使用功能的叫法,如机床的硬限位、原点检测等,而接近开关是对其产品的种类的名称的叫法,如机械行程开关、光电感应行程开关、接近开关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参照内外圆磨床说事: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就是装在往返工作台上,与固定在床身的控制器碰撞的那个;
接近开关,是砂轮进退时那个碰不到,但到范围内启动的指状传感器。

网友:
限位开关是安装在需要限制位置的地方,当物体撞倒上面就触动开关,就是限定位置用的。
行程开关是使物体在一定的行程内移动,说白了就是两个限位开关。
接近开关是依靠光感来触发开关动作的,用在不能直接接触的地方,但其稳定性不如限位开关

网友:
行程开关与限位开关和接近开关...的功能都是开关.
行程开关与限位开关是机械类控制开关,两者只是结构不不一样.
接近开关属电子类开关,只要有金属或非金属物质接近就能控制开或关.

网友(2017-09-06):
学习一下,顺便拿点分数

网友(2017-12-26):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属机械控制电器,不适合在灰尘多有易燃易爆气体或有腐蚀性气体湿度大的环境中工作,但也有优点,本开关不用电,不耗电。接近开关正好与之相反。

网友:
不错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2018-01-25):
以前只是知道这些东西有区别,具体的区别却没有详细的了解去

网友(2018-03-03):
学习学习了,谢谢大神们的解析

网友(2024-09-11):
学习一下,顺便拿点积分

网友:
都是限位

网友:
行程开关与限位开关和接近开关...的功能都是开关;
行程开关,是控制行程距离的开关,限位开关是也属于行程开关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安全保护类开关,两者结构差不多,它基本是机械类的开关,
接近开关属电子类开关,只要有金属或非金属物质接近就能控制开或关,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也可以是行程开关或限位开关,但限位开关多采用机械l形式开关,因为它触发后,由于是机械形式,它不具备自动复位的特性,所以更能有效保护设备的安全。